一款山寨电源的通病维修

楼主(2014-12-20):
旁边同行拿来3个电源叫我帮他修,一看标签全是山寨电源手里提着轻飘飘的,插电都没5V待机电源,拆开看有2个明显大电容鼓包,不管换了再说,按理电容鼓包均压电阻一定是坏了,挑开电阻一端一量电阻已经开路,找来220K电阻换上鼓包电容也换上,通电还是没5V待机电源,试试另外2个也是同样问题,估计待机电路还有元件烧了,开关管、三极管、电阻、光耦一个个测量都没发现问题,最后量到2个启动电阻时发现有一个电阻明显阻值偏大(因为有大电容的缘故在线量不会是开路),挑开一段量其中一个启动电阻开路了,量另外2个电源同样是一个启动电阻开路了,找来3个电阻换上插电短接绿黑线,风扇终于呼呼转起来了。呵呵,30块钱到手了。
总结:山寨电源因为偷工减料电容、待机电路容易烧,电路简单的同时也给我们维修带来了方便,而那些品牌电源因为保护电路齐全不容易烧元件,但是只要有一个小小的元件变质就会导致保护电路工作电源罢工,维修起来非常难找。

山寨电源

图中红圈处电阻开路

烧毁的元件

网友A:
现在很多电源都懒的去修,特别是山寨的,有些修完又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电源都懒的去修,特别是山寨的,有些修完又不稳定。

修电源不是为了挣钱提升技术才是真,开关电源技术好修显示器这些都是小儿科

网友:
楼主的意见和想法 很值得

网友:
楼主想法不错哦,可以学习下

网友:
是啊,原理都一样,我修的时候就从换电容开始的

网友B:
这些垃圾电源是能省则省,用上去,电脑硬盘等配件容易坏。。划不来。。。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样的山寨电源不值得修,练练手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楼主说的不错,修电源技术好了修其他设备就得心应手了

网友:
能把开关电源研究透了 也不容易,

网友:
楼主修电源判定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款电源质量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二手的20元一个,都是航加,长城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垃圾电源是能省则省,用上去,电脑硬盘等配件容易坏。。划不来。。。

我刚开始给人配电脑也是配件都用好的,后来发现别人都用差的配件一个电源别人就比我多挣50块钱,一反思用好的客户电脑老不坏我们做维修的又怎么挣钱呢?呵呵!

网友:
在这里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我这一个待机电压都出来了,就是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