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液晶电源板上的整流桥堆如何测量?谢谢指点

楼主(2014-12-20):
液晶电源板上的整流桥堆如何测量?

网友:
二极管会测量吧!实物与原理图比照着判断内部四个二极管好坏!

网友:
整流桥也很好测得 整流桥相当于4个二极管   二极管的特性应该知道吧 所以测量的时候有4组阻值

网友:
借鉴二楼的图,红表笔分别对A、B两点,黑表笔接“+”应导通;黑表笔分别对A、B两点,红表笔接“-”应导通;反之应不通,即为整流桥正常。

网友:
谢谢以上淘气宝,泰博快修,爱尔思坛三位的指点,谢谢了

网友:
实在不会可以找个好的对着量一下

网友:
已经学会,谢谢大家,把自己画的图片发上来,给以后不会测量的兄弟参考

网友:
楼主得多学习理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