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电源板功率不够的问题。

楼主(2014-12-20):
电源板功率不够的问题。。今天接到个显示器。5V 12V都正常。接上灯管时灯管亮一下就息。。不接灯管时绿灯黄灯都正常。换了高压条也是一样。。或者把灯管的开启信号断开之后绿灯黄灯也正常。。。所以我想这应该就是电源板功率不够的问题。。。那功率不够了怎么修呢?查那些地方?

补充内容 (2014-12-21 09:52):
在补充一下:接上高压条和灯管时。灯管亮一下就息。息的时候上面开关管的控制极也没有电压。亮的时候开关管的控制极还有1V左右。

补充内容 (2014-12-21 11:05):
我换了个变压器。上面的问题解决了。只是现在接上灯管12V变得只有5.8V了。灯管还能亮。这个还是说功率不够吗?

网友A:
不是电源板的功率不足,而是灯管老化高压板保护了,换灯管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源板的功率不足,而是灯管老化高压板保护了,换灯管即可。

换过的呀。。。。

网友:
不接负载电压正常,接负载应该电压拉低了,更换滤波电容,一步步排除,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直接换了吧 那么麻烦

网友:
我就是闲着没事干。想研究一下。

网友B:
曾经有个这样的毛病,对照图纸,对照好板,修了4个小时,才找到毛病,最可气的是以后再没有遇到相同的板相同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有个这样的毛病,对照图纸,对照好板,修了4个小时,才找到毛病,最可气的是以后再没有遇到相同的板相 ...

可是你也给我说说怎么修好的呀。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等等大这元件

网友:
楼主 没得什么生意吧     费时间啊     做维修 要 快  (判断故障快    )    很  (收费要很 )     准(修好准确性要高)     这样才行啊      纯粹爱好   怎么做生意 ?

网友:
查一下12V的那个电容

网友:
有的mos管S极电阻变值也会带不起负载

网友:
5.8V也能亮,你那个亮度很低吧?不会测错了吧。看楼主描述来看,电源板,高压板,灯管都坏了,一台显示器坏这么多的真的不多见。

网友:
电容换过了吗

网友:
不是电源板的功率不足,而是灯管老化高压板保护了,换灯管即可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检查过没有?

网友:
断开高压供电试试

网友:
把后级输出的滤波电容换掉看看

网友:
换 开关管试试,或者换前级的50V22的小电容

网友:
换滤波电容看看,排除法

网友:
换个电源部分的启动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