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 换屏幕之后调不了亮度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2-20):
联想S405  换屏幕之后调不了亮度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做个写码片的屏线读出烂屏码片写入新屏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写码片的屏线读出烂屏码片写入新屏即可!

请问如何做

网友:
原装一样的屏上有个八角pom片  换一下试试

网友:
很多笔记本本屏里面有程序,刷了就好

网友:
吧码片直接换过去就行了

网友:
s405 是超薄屏  话说换码片有风险000

网友:
检查亮度控制PWM信号能否在0——3.3V间变化。

网友:
能刷的只有三星 LG 友达。奇美跟京东方的码片只能读,刷不进。WP脚被有意置低。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受教了,2楼具体方法能说下吗

网友:
1.能刷码片 刷之
2.不会刷 换码片

码片是什么?不懂就查下

网友:
型号一样吗

网友:
有这么老火的问题啊

网友:
我有个 清华同方  有时开  有时开不了

网友:
屏程序不对,可以刷不用拆芯片,

网友:
DAOLE6MB6F0

网友:
把码片直接调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
能刷的只有三星 LG 友达。奇美跟京东方的码片只能读,刷不进。WP脚被有意置低。学习了,我也碰到了一个,自己搞不了,还得求助卖屏的,唉,悲催。

网友:
刷屏码片,ok

网友:
原来的屏幕可以调吗,快捷键的驱动打了吗

网友:
这种必须要原装屏,不然就要换码片

网友:
直接换屏的码片 不过有些新屏 动过之后上家不给保 所以自己要小心

网友:
旧的码片换在新的上

网友:
调换下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