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9AL 掉电

楼主(2014-12-20):
此机器  故障为进PE 系统掉电  进BIOS 正常   在论坛下了很多BIOS 刷完  无果  还是老样子  Q2702  拆除也掉电  温控问题排除  求大神们支招谢谢

E49AL lss-1_11310-1_20120221_2rr.pdf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还没有  求解中

网友A:
昨天修好过一台同现象的的清华同方的机子,进PE和系统不定时掉,刷BIOS 加焊EC 电源芯片都无果,后BGA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修好过一台同现象的的清华同方的机子,进PE和系统不定时掉,刷BIOS 加焊EC 电源芯片都无果,后BGA南桥 ...

3带的机器  pch  j8e的  我焊过了   还是一样      ?支招啊  兄弟

网友:
CPU换过试过吗

网友:
换过了   内存 都换过了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个机器老是掉电,做了桥以后好了

网友:
我修到过键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