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9000z网卡和无线网卡不能用求BIOS

楼主(2014-12-20):
接收一台联想M9000z一体机 无线本地都不能用   客户没拿硬盘 做了个系统 果然不能用  设备管理器里一看找到了网卡 就是不行  网上邻居里面没有什么都没有

网友A:
上官网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这是硬件问题、

网友:
是网卡芯片坏了吗

网友:
检查网卡供电了吗?

网友B:
这个问题刷了BIOS也解决不了,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刷了BIOS也解决不了,不是BIOS问题

主板是不亮  刷了一个BIOS后亮了  只是网卡和无线网卡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官网下个驱动试试

上官网没有找到

网友:
这个板子非法关机后就有可能找不到网卡,刷了BIOS也好不了

网友B:
修过几个换BIOS和PCH都没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过几个换BIOS和PCH都没好

现在刷了BIOS好了  不知道可以用多久

网友:
刷 BIOS  是万能的啊

网友(2017-10-20):
用什么刷的,刷的什么版本的BIOS啊

网友(2018-05-14):
引用 网友C:
现在刷了BIOS好了  不知道可以用多久

手上一台一样的,分享一下BIOS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