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维修好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求高手

楼主(2014-12-20):
联想G460,开机无反应,通病。刷EC BISS,和南桥BIOS可以开机一切正常,但是不能自动关机,关机之后风扇还在转,在刷南桥BISS正常,可以关机,用了2天,又是不能关机,在下BISS芯片4M的那个,发现问题,芯片内容和2天前刷的不一样了,校验结束,共88843处错误!0分31秒.啊,怎么回事,用了2天就变了,在到台式机主板上下了个,4M的芯片,在刷,开机正常,关机一切正常拷机正常。求高手解释,小白不懂,难道还要芯片坏的吗,但是以前上的心片也可以正常写入。 换芯片正在试机中......

补充内容 (2014-12-21 14:55):
现在开机关机,试到现在一切正常,难道真是BIOS芯片问题

补充内容 (2014-12-21 14:55):
准备在试2个小时,打电话交机

补充内容 (2014-12-21 18:47):
难道是芯片不良,是不是通病,

网友:
在线,求高手解释,

网友:
更正是 BIOS

建议换个ROM芯片 再刷个正常的试试

网友:
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
芯片时好时坏的真不好说,直接换

网友A:
如果你换了芯片就好了的话那肯定是芯片不良了!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编程器是什么牌子的,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编程器是什么牌子的,好用吗

我这个编程器是个好东西,可以时光平移,就是线华硕最新主板等4M,8M的BIOS可以在官网上下了直接刷上去,不需要改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换了芯片就好了的话那肯定是芯片不良了!

换了芯片现在是好的了,准备在开机观察几天,但是原装的芯片,也可以正常擦除,写入

网友:
换了芯片现在是好的了,准备在开机观察几天,但是原装的芯片,也可以正常擦除,写入

网友B:
楼主,还没说是什么牌子的呢?贵吗?

网友C:
BIOS方面的不好说啊  好了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没说是什么牌子的呢?贵吗?

淘宝买的呀,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买的呀,我看看

广州优硕New OnePro 编程器

网友E:
这个我发过帖的,不是bios问题,你参考下我发的帖子

网友E:
之前也是摸不着头脑,后面加焊ec居然好了,有可能是ec接触不良~~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091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方面的不好说啊  好了就好

就是怕,交到顾客手上,过2天又来了,

网友:
BIOS不良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发过帖的,不是bios问题,你参考下我发的帖子

我看了。我的是可以刷写,可以校验,
就是,我把BISS从新刷写校验,都正常,放到机子上用2天了,就不可以关机了,在下芯片下来,和2天刷的文件校验就不可以了。但是,在从新写入又正常校验,也可以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我的是可以刷写,可以校验,
就是,我把BISS从新刷写校验,都正常,放到机子上用2天了,就不可 ...

所以才换个芯片在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也是摸不着头脑,后面加焊ec居然好了,有可能是ec接触不良~~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0917- ...

那个芯片........

网友:
刷bios能解决问题

网友:
是的, 已经几个月过去了 都没修好,
之前我也是刷bios 查电路,各种折腾。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编程器

网友:
估计接触不好

网友:
嗯,换个试试

网友F:
多测测机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测测机不就好了

BISS芯片问题

网友:
芯片坏了吧

网友:
应是芯片坏了吧!能读写,但丢数据。

网友:
应该是解决了,不要纠结这些了,修好了就是牛,哎!不说了。我一小白就只会瞎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