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显示器 对比度、亮度、花屏问题

楼主(2014-12-20):
               一台22寸贴牌 “现代”的LCD 显示器,当对比度调高或亮度调高时(50以上),在显示黑色界面时就会出现花屏( 雪花、条纹)。
    可以确定,此现象与显卡无关、与VGA线无关。 原先说是“一线屏”,但是没线却有这个问题。因为是新买的所以没有打开看电路板。
               请各位大神帮助分析,是可能是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
    还是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A:
这个说不定了,驱动板和逻辑板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不定了,驱动板和逻辑板都有可能。

这种现象屏幕本身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说不定,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个只能一个一个的排除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屏逻辑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