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220 板号G45M3 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4-12-20):
DELL VOSTRO 220 板号G45M3 开机反复重启,COMS电池有电 各项电压测试正常,12P拔掉不掉电,上假负载也不会掉电,心想是不是BIOS问题,因为EC看着像是带程序的,正在这里无思路的时候,拔掉COMS电池再次检查的时候发现电池触点有点脏,处理后,上电不再自动开机了,触发后正常

网友:
IO还是EC哦

网友A:
io应该不带程序的吧!!!

网友B:
在笔记本上IO就要EC  ,它要管理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应该不带程序的吧!!!

我也不知道,头一次听别人说,迅维的学员就是屌爆了

网友:
路过看看,BIOS放电试试,有些电脑真的就好了

网友:
BIOS刷一下

网友:
内存擦一下

网友:
CMOS电池引起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笔记本上IO就要EC  ,它要管理的东西太多了

主板上是IO  笔记本摸多了总是当E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头一次听别人说,迅维的学员就是屌爆了

上面有BIOS贴纸  没去看什么型号。 经验不足  如果你遇到此板的话帮忙看下什么型号

网友C:
看帖不认真  我发的是故障已经解决了,

网友:
上面有BIOS贴纸  没去看什么型号。 经验不足  如果你遇到此板的话帮忙看下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是IO  笔记本摸多了总是当EC

呵呵 ,一样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有BIOS贴纸  没去看什么型号。 经验不足  如果你遇到此板的话帮忙看下什么型号

嗯嗯,好的 , 好好深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帖不认真  我发的是故障已经解决了,

哎,别管他,他是来灌水的,不看贴,只知道灌水

网友D:
  呵呵  这也算碰巧了    有运气成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这也算碰巧了    有运气成分

是运气  没想到品牌机COMS电池也会引起这问题,前面放过电没解决,后来才发现电池触点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