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白屏,维修记

楼主(2014-12-20):
显示器开机正常,用不到几分种,屏幕慢慢发白,估计是屏坏了,加焊IC,没用,不小心摸到一电容,发现好了,放手不行,把旁边的小电容都换了一遍,其它也就三四个,测试三个多小时正常,运气呀

网友:
用手摸着正常呗,你太幸运了

网友:
是电解电容吗。

网友:
看样子是那几个电容里哪个不良了!修好了就行!

网友:
好幸运,我那个去

网友:
你太幸运了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成功

网友:
驱动板问题大,我感觉

网友:
有一个月没碰到换电容的了,

网友:
你运气太好了哈哈,我没碰到过

网友:
测过没有  那个电容联的哪个芯片  几脚   下次好注意下

网友:
完全是走运哦  我有几个白屏的都修不好哦

网友:
机子修好了,钱拿到手了,电容啥问题得给大家讲一下。

网友:
电容变质了

网友:
遇到过长城的慢慢白屏的,跟网上学的,在逻辑板上一个VGH电压,飞线TAB侧面点上~就好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方法不错,手到病除!

网友:
我现在有一块杂牌的屏,19寸的,回头试试这办法,VGH电压太高了吗?

网友:
呵呵运气真好

网友:
椄主的手气真好

网友:
这运气让我怎么说好呢 羡慕人啊

网友:
用好手气修好的电视

网友:
新手来看看学习的

网友:
这么好运气?什么情况蚜?

网友:
更换屏幕主IC 芯片 电路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
做维修有时运气不能少,一样的问题不一样的修复

网友:
修过虚焊加焊好的

网友:
好吧,地球人己经不能阻挡你赚钱了。

网友:
是电容坏了还是接触不良呀

网友:
楼主的运气也是蛮好的 这样也能好

网友:
我的显示屏也修好了,原来是屏供电有一针脚虚焊,导致屏供电不良;看来不是所有的白屏都是屏本身有问题

网友:
呵呵,这种故障比较经典啊

网友(2015-01-24):
楼主这帖子太有水平了

网友:
加焊哪个板上的IC?

网友:
这样也行,运气真好

网友:
这样的电容。。再过不久就击穿掉了

网友:
受教了 我觉得驱动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