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突然不开机了。 不会折

楼主(2014-12-20):
不会拆,有高人指点一下吗。这个盖是怎么打开的呀

网友:
这个要细细的研究

网友:
没有吸盘不要拆屏幕,容易拆坏屏幕,返回键排线,先看看拆机教程,跟着教程步骤来,

网友:
5比5S好拆,找个很尖的镊子,把充电口旁边的螺丝拆掉,用尖头镊子插到螺丝扣里往后别,屏幕会出来一个缝隙,用手指盖按着那个缝隙划就能把屏幕划开,5没有指纹线,屏线接口在听筒那边呢,很好拆的!

网友:
吸盘和热风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