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67 待机 0.16 求指导

楼主(2014-12-20):
如题 ,各大电感打值 正常,TPS 511125的线性对地值也正常。但是一插电 待机0.016,用手摸TPS 51125烫手 ,更换芯片之后。仍然是同样的问题 求指导

网友:
待机3  5V正常吗?三星机器硬盘背面电容通病。

网友:
三星机器南桥后面硬盘背面电容通病。

网友A:
硬盘贴纸下面的电容  干干有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贴纸下面的电容  干干有惊喜

硬盘贴纸下 好多电容 一个个拆吗

网友:
3V 5V的电容,硬盘下面都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盘贴纸下 好多电容 一个个拆吗

烧机   重点摸硬盘贴纸下面的电容   也可以用万用表测电容两端   会响的 就干了

网友:
硬盘下面的电容干掉搞定收工~一般就是那两个小电容

网友:
这机子电流多少亮机啊 1.3怎么还不亮啊  NEC大电容也干了感觉cpu供电还是有杂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机   重点摸硬盘贴纸下面的电容   也可以用万用表测电容两端   会响的 就干了

现在 新的问题来了 修着修着 总线供电 短路了 变成000了 这是哪里的问题啊、翘NEC大电容时 翘坏一点主板的皮  露出几根线来 但是打值 CPU电感对地值 正常啊 求高手指导  总线大短 拆北桥还是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 新的问题来了 修着修着 总线供电 短路了 变成000了 这是哪里的问题啊、翘NEC大电容时 翘坏一点主板 ...

总线短肯定拆北桥了  跟南桥又没关系

网友:
这个是 通病了 啊!还不知道

网友:
三星南桥下面两个电容引起待机偏高,LZ你不知道吗,去论坛搜索应该有这种贴

网友:
现在搞好了 我翘NEC 大电容 把主板皮搞破了 导致焊电容 总线大短 后来把总线皮破的地方 贴起来 焊上电容 Ok了 一波三折啊

网友:
好么  秒杀的问题 搞这么复杂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送钱的,没想到你把他复杂化了

网友:
是啊,同意楼上的说法,简直是送钱啊

网友:
通病来的00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硬盘下的电容坏了!

网友:
硬盘贴纸下面左起第三个小电阻容易坏

网友:
大家都知道的通病,我怎么就没遇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