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L30A跑电流0.3或0.6不亮机

楼主(2014-12-20):
谁修过这台机器,怎么修好,这也没有图纸点位图,板子原件没标号,有图纸修也麻烦。谁修过这台机器修好的,有通病吗

网友:
按电路一步步测

网友A:
看这样的电流估计CPU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B:
无图无点位的    先刷BIOS再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点位的    先刷BIOS再讲

电压都有了。平台复位也有了。没有图纸点位图,CPU还是板载的,不知道CPU复位测试点在哪,这个没有测到,bios已经刷过了,CPU和北桥也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样的电流估计CPU供电没出来吧!

电压都有了,上网本的电流是比较低的

网友:
话说我也不知道

网友:
电压都有了,上网本的电流是比较低

网友:
好像是小南桥吧  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