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纸SPR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4-12-20):
dell amd的一块主板,图纸显示SPR,前级19V,后级也是19V,按图应该这个部件坏了,可居然找不到。不知道什么意思,哪位解答下

网友:
知道的请回复下啊 谢谢~~是排阻么?可是找不到啊

网友:
看了一眼发现我也不认识  坐等答案

网友:
电阻或者精密电阻

网友:
这个应该是检测电流的精密电阻吧!

网友:
翻看了旁边几个,标记这个SPR的地方,都没元件,下面是直连的。坑爹啊。

网友A:
那是保险电阻啊!绕线电阻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保险电阻啊!

也不是保险,绿油漆直接漆在上面,也就线路,害死人啊 这电压怎么变成1.5V呢?前级都是19V进的电压啊。。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保险,绿油漆直接漆在上面,也就线路,害死人啊 这电压怎么变成1.5V呢?前级都是19V进的电压啊。。 ...

你图纸理解错误了!SPR7的左侧红字+1.5V  PWR  SRC不是电压值。是点位图搜索索引。正常时SPR7左、右端电压值应一样。

网友:
又学习了 感觉跟保险一样

网友:
可以看成是直连或0欧电阻

网友:
其实就是电阻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C:
这就是一个连接点 一般是锡连起来的 不是元件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一个连接点 一般是锡连起来的 不是元件来的

正解!还以为是什么高级货

网友:
这是测试点。 如果那点有问题  可以把锡去掉。去测量前段 还是后继

网友:
直接连接的 吧

网友:
精密取样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