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暄AMD三代主板维修过程及突发状况

楼主(2014-12-20):
这是一片自己之前换下来的主板,今天从柜子里找出来一看挺新的,就看看能不能修下。

接上电源,测试卡,能触发,无复位。

测量各供电脚后得出无CPU供电电压   此板CPU电源管理是RT8855   驱动IC是TR6919A如图

这就是RT8855

这个就是RT6919A

先换掉6919  故障依旧,,再换RT8855(第一次焊的时候估计有虚焊,触发后就掉电)。补焊一下后触发后测量CPU供电电压出来了,复位也有,果断上CPU ,内存,开机,跑码了。。。。。高兴之中问题来了。。从C1跑到D5,再往下过的时候就掉电,重新开机又是这样。。。取下内存就D4但不掉电,上内存后又和刚才一样,现在无思路了,不知道从哪查,,请高手们帮我看看我下一步该从哪下刀

网友A:
AMD的又是单桥的,建议加焊桥。

网友B:
直接按步就班的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又是单桥的,建议加焊桥。

这样的话就没戏了,新手+无设备=白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按步就班的查了

请说说该从哪里查起

网友:
  这种板我都是加焊单桥的,可能会有惊喜的

网友C:
可以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刷一下BIOS看看。

那我刷刷看有没有奇迹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刷一下BIOS看看。

故障依旧。。。

网友:
直接搞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