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从不跑码到跑码掉电

楼主(2014-12-20):
版号:la-4112p
故障:电流上到0.9A之后就不动了。
       今天生意好像淡了一点,半天没事干。师傅看我们太无聊了,叫我们修自备的、、、好吧!师傅都发话了,选了cq40(另一个同事先看的)。其实离下班还有几十分钟了,本来也没打算修好的。
       看到这电流,首先判断应该是不跑码了。AMD的北桥你懂的。 但我同事讲可能不是北桥,要不然早修好了(胶好在,没搞过)!  换了n个cpu一样,然后量北桥上的电容竟然5个阻值为0的(一开始感觉不正常,但其实是正常的)! 量北桥背面电容看看个有为0的,量着量着发现有个c167电容好像没了,量2边阻值竟然都不为0,好吧!查图纸果然是有用的,补上通电。结果快显示了又掉电了,无语!
       无聊左翻翻右翻翻,发现BIOS的4脚怎么焊盘周围被刮的露出铜来了。量焊盘漏铜部分阻值发现是接地的,量4脚竟然无阻值。好吧,加锡    通电    亮机

PS:不知道为什么BIOS的接地脚不接地会在快显示的时候掉电呢!

没什么技术性,路过的加点分呗!

网友:
不细心不行啊,

网友A:
细节决定成败,做维修一定要心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细节决定成败,做维修一定要心细

恩,细心很重要!刚开始修板的时候有一个联想进水的,电阻掉了。但我就抱着侥幸态度没管它,结果左搞右搞没修好(不触发),但最后看看电阻是干啥用的,结果补上就好了。。。。。

网友C:
难道说此机是上家搞过的?掉C167,断线路!细心是搞维修的基本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说此机是上家搞过的?掉C167,断线路!细心是搞维修的基本条件。

不知道,放着快一年了好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细心很重要!刚开始修板的时候有一个联想进水的,电阻掉了。但我就抱着侥幸态度没管它,结果左搞右搞 ...

掉个滤波电容没事,只要是电阻或是耦合电容,一定要补上,说不定就亮机了

网友D:
不跑码状态灯闪吗?闪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跑码状态灯闪吗?闪几下?

这个,从没关注过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个滤波电容没事,只要是电阻或是耦合电容,一定要补上,说不定就亮机了

嗯嗯,不能侥幸

网友:
BIOS脚,不接地引起的,是不是因为,在寻址自检提取bios程序的时候,不行

网友:
楼主维修很细心啊

网友:
见多识广啊,看起来容易,等碰到了就有用了

网友E:
这个很有用的经验,细心很重要啊,好几次来机器,师傅让仔细看下外观(进水.腐蚀.断线.....)看了半天说没发现异常,可师傅拿着正反一看说,这里。这里。这里不正常,加焊或换件后,神奇的好了。一度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不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有用的经验,细心很重要啊,好几次来机器,师傅让仔细看下外观(进水.腐蚀.断线.....)看了半天说没 ...

这个怎么说呢,等到知识涨了之后自然就好了! 别气馁

网友E:
额,楼主在啊,就今天刚才下班前,修的一块板子测了半天没发现问题,师傅让换了上下管,这两个管我也量过了,阻值测是好的,可换过之后机器就点亮了,我的那个郁闷啊,哎要学的还相当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额,楼主在啊,就今天刚才下班前,修的一块板子测了半天没发现问题,师傅让换了上下管,这两个管我也量过了 ...

多总结。有的管子你测着是好的,但不一定真正是好的哦!修得多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多总结。有的管子你测着是好的,但不一定真正是好的哦!修得多就知道了

恩是的,今天我算是知道了,如果按我的思路来的话,就要换电源芯片了,不过跟着师傅每天有收获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是的,今天我算是知道了,如果按我的思路来的话,就要换电源芯片了,不过跟着师傅每天有收获就行

努力吧,小伙子

网友E:
会的,也希望你多发帖子,帮助我们小白

网友F:
那块露铜应该是螺丝锁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块露铜应该是螺丝锁出来的

听你这么一说感觉好像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会的,也希望你多发帖子,帮助我们小白

额,我也是新手好吧

网友G:
耦合 的嘛 小伙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耦合 的嘛 小伙子不错

谢谢夸奖,

网友:
我遇见的问题是Bios虚焊掉电,但是,很快掉……都不显得……电流很低……

网友:
这个还遇到的少,,,有些要换上才知道、、

网友:
少动手,多观察,往往能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
修板还是得多细心点,绕了那么大一圈,脑袋都快思考爆了

网友:
修 板 还真的 细心 不然修死也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我也是新手好吧

好吧,你是新手中的老鸟

网友:
北桥的电容通的是好的,? 为啥啊?不是很懂。要是通的话正常。那测上面的电容能代表什么意思?什么情况判断是坏的?

网友:
细心真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