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水维修难题

楼主(2014-12-20):
g470  进水机   明显短路已修好   裸板待机0.168左右   偏高  但触发正常  进系统正常   一通电硬盘指示灯就亮    不触发显卡也微热   本人新手只会简单大短烧鸡   思路欠缺   怀疑ec    但不敢确定   请高手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
看看3V5V电感还有线性3V5V

网友:
都有啊 也正常啊
能正常开机的

网友:
系统状态不对,有电压提前出来

网友:
3VS或5VS提前出来了吧,触摸板下边进水?

网友:
触摸板下没水啊   键盘排线右下方处有水迹

网友:
有电容微短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一烧就是一片。

网友:
其他也不影响   就是插适配器hdd灯亮    待机偏高    感觉显卡电压提前出来了   但找不出微短的电容   想问一下若不管它    这机器能用住么

网友:
本想不管他  装好了才发现  通电风扇自动长转    按了开机键一切才正常     有人能指点具体那块的问题么

网友:
还有就是用电池不短   风扇也不自动转

网友:
还有短路。。。。。。

网友:
很明显待机的时候不该出来的电压也出来了,查一下吧

网友:
查电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