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显示器中间有白道

楼主(2014-12-20):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飞利浦21寸显示器,说中间有白道无法消除。
解决方法:最左边有个回字型键、向下的箭头,按住几秒就解决了。

网友A:
原来是设置的事儿呀!咋报的价?要是说修了,还是把所有按键都换掉吧!要不过两天再出这毛病客户该说咱技术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设置的事儿呀!咋报的价?要是说修了,还是把所有按键都换掉吧!要不过两天再出这毛病客户该说咱技术 ...

这个随机要点就行,根据行业具体价格,要个最低价就行。

网友C:
说清楚一点 白线是来回摆动的

网友:
是恢复设置吗

网友:
飞利浦的高亮功能,把它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清楚一点 白线是来回摆动的

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
没碰到过,涨知识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屏坏屏有亮线,原来是软件问题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随机要点就行,根据行业具体价格,要个最低价就行。

我是想说以前我们见过类似的故障,调好了过两天又回来,其实是因为按键里边有氧化层了,换了按键客户就没在回来!

网友D:
来回滚动,仅有电源键起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回滚动,仅有电源键起作用吗

飞利浦的高亮功能,只有最左边的踺子是开关,其它的都没有反应。

网友:
师傅来捧你:tory:

网友:
以前遇到过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