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本A430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4-12-20):
今天修台神舟A430独显板号DAOSW9MB6E0 REV E不开机,用电源一按开机键电流上7百多毫安,拆机查,不出cpu电压(i3cpu是双晶片那种)。见是NEC大电容立马换掉。按开机出cpu电压了,但电流立马上到1600多毫安,而且上电快得异常,不像正常的上电过程,当然不亮机了。感觉好像是有地方短路,但打值没感觉有异常地方,cpu和显卡也不算很热。现在没有思路,这板子不装屏幕上电会到1600到1700多毫安吗?感觉不对但是找不到思路,本人修笔记本经验不多希望大家能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这电流像是显卡那边的问题

网友:
应该有局部短路吧

网友:
这个机器不用拆NEC大电容的,就在旁边加两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了。旁边用空位置的,有的空位置是给集显供电的,注意不能加错地方了。

网友:
是个问题,值得学学

网友:
电流到1.6-1.7 摸摸哪里热, 测一下各路电压

网友:
电容拆了反而麻烦  不如补加个3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