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掉腿的小芯片,好惨!

楼主(2014-12-20):
  某天闲来无事到朋友家玩,捡来一个自认为还不错的电源,上电后无待机电压,PS/ON低电平,心中大喜肯定是保险烧了,心中还暗骂我的朋友,这傻帽烧个保险还用得着换新电源,真TM有钱呀!
   结果分解后傻眼了 。不光保险烧了,还烧了PWM!心想鑫谷这牌子也不错呀,这么PWM也太弱了吧!那叫一个惨,腿都炸没了!                   上图!

电源是鑫谷 劲持 400 黄金版   Model: SG-400HJB 有哪位大侠知道PWM芯片的型号,你们也看到了确实烧的不成样子了,是7腿的啊,就炸没一条腿,不要被图片蒙蔽了!:lol  不要笑我啊,我第一次搞维修,学历不高,就是业余爱好!

网友A:
去他机箱里或电源壳子里找找炸飞了的那条腿和碎片,没准还能看到型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他机箱里或电源壳子里找找炸飞了的那条腿和碎片,没准还能看到型号呢!

我机箱风扇大,吹跑了!

网友:
没6脚的?应该是TNY266之类的

网友:
应该是7脚的tny276系列

网友:
应为辅助电源管理芯片,七脚的就那几种,跑下线路对照原理图判断型号。

网友:
TNY276,NPC1014这二种试试。

网友:
看这个结构应该是用p1014ap06的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都烧了,可能有其他问题,要不换好开机又烧了。

网友:
烧了辅助电源管理芯片,只要能看到几个字母,便可以猜出所用芯片。

网友C:
我有个长城电源也是有个7脚的芯片炸了,百度了一下,应该是NCP1014AP06这个芯片,据说是这个电源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长城电源也是有个7脚的芯片炸了,百度了一下,应该是NCP1014AP06这个芯片,据说是这个电源的通病。

通病是不是要一起找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都烧了,可能有其他问题,要不换好开机又烧了。

烧电源还好点,别把主机少了就好

网友:
电源还是要好点的  最起码不会把主板一起烧了  上次我接个山寨的电源  里面保险炸了 顺便主板也一起烧了

网友:
跑一下线路,对照TNY264等之类的芯片典型图看看。

网友:
炸成这样,多半开关变压器也坏了。

网友:
看到这些都不想修了

网友(2015-01-19):
这样子了修了也是吃力不讨好的了。

网友:
年底终结篇:  谢谢大家的帮助和支持,电源IC选的是TNY267P ,就是元件太难买了,我这里是敌后相当艰苦,离电子城远,网购吧不划算!最后还是网购的,哎。还是缺一个连接3脚4脚的小电容 比2A103J宽一点。不过能正常开机了,总算没白忙活。呵呵

网友:
祝大家羊年,做人“羊”眉吐气,生意“羊羊”得意,前程“羊”关大道,烦恼“羊”长而去,羊年发“羊”财!

网友D:
选的是TNY267P,楼主根据什么做的决定?

网友(2015-02-18):
引用 网友D:
选的是TNY267P,楼主根据什么做的决定?

1: 我先是在淘宝搜电源芯片的图片,看针脚能对上的,还不敢确定。
2:来论坛求助了,大家给力,知道大概就这几种,15楼的图画的好,我怎么就不会画呢!
3:网上搜PDF资料,英语老师死得早,看不懂。大概知道了管脚的定义。再跑电路,还真是4脚和光耦链接,2 3脚接高压直流负极。
网上下载 TNY264  267  276    266 资料看了看 就267 大概可以。跑电路头就大!

网友:
最好的办法买个二手的回来照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