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880GM 不跑码维修 0秒杀

楼主(2014-12-20):
内存供电正常,CPU无供电 当然无复位了。
感谢维修网的网友提示, 直接折Q17   马上OK
这是V星通病。双供电保护了。 希望下次有人碰到,直接0秒杀。
上图,有图有直像,老手请路过,新人请下图。有分的记得加点分,谢谢了。

网友A:
过程太过于简单了 ,

网友:
再传张清楚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程太过于简单了 ,

徐总教的秒杀绝技

网友:
短路测试什么的都不做,直接上电,这也是徐总教的?

网友:
我说的是重点,经过肯定是有的。我发给你看。

网友B:
楼主能说明一下这个Q17的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说明一下这个Q17的作用吗?

真不好意思,本人小学文化,只会修板,不懂原理。

网友C:
直接折掉Q17就行呀?不用换吗?Q17是什么管?是Q17坏了还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折掉Q17就行呀?不用换吗?Q17是什么管?是Q17坏了还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了?

我是参考本网内容的,图片如下:

网友E:
陈老板,给力,分享经验,呵呵,这个应该是Q17的D  S 之间短路,,造成Q18截止,,

网友:
活学活用,不错的,鼓励下,有很多能查到并模仿维修的板子也是一件快事。

网友F:
这秒的不到一秒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参考本网内容的,图片如下:

原来是这样啊!Q17短路,,造成Q18截止,,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陈老板,给力,分享经验,呵呵,这个应该是Q17的D  S 之间短路,,造成Q18截止,,

你名字这么长   谢谢支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名字这么长   谢谢支持呀

兄弟来点分嘛

网友:
太适用了,以后遇到先拆了Q17试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秒的不到一秒呀

你这话太给力了,来点分嘛。兄弟

网友:
不要老是拆,还要修,最起码要复原才是真正的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