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进水清后正常开机,但充满电后显示开机0.01电流

楼主(2014-12-20):
    苹果A1466,进水清理后正常开机,但充满电后,用可调电源开机显示0.01电流,电脑用着也正常。开机时候,外接着电源,把电池拔下,就断电,断电后,还可以触发显示正常,电流也就在0.53,0.67这些变化。如果把电池再插上,就又变成0.01电流了,再拔下电池,又自动关机,但正显示时候,拔下外接电源,没问题。
    现在等于是一直在用电池能开机,组合一起时候,还只能用电池,不组合时候,可以单独各自开机。
    在组合使用时候,充电口的接口有8.0V电压,但在充电的电感上,只有7.5,明显小于电池电压,在系统下显示是外接电源,但未充电。正常的,只要外接电源,肯定是用外接的供电,不会用电池的。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哪位朋友见过?

网友A:
记得苹果的笔记本必须安装电池才能开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苹果的笔记本必须安装电池才能开机的!

这个不安电池可以开机,只是时间会初始化,自动上电两次后,就可显示了。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插硬盘,屏只会闪一下,不显示,把硬盘一插,就可正常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安电池可以开机,只是时间会初始化,自动上电两次后,就可显示了。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插硬盘,屏只 ...

学习了 原来是这样 。

网友:
终于查到问题所在,是U7100的ISL6259 芯片的故障,8到14PIN腐蚀坏,但看不出来,换掉,充放电正常。这是个管理充放电的芯片。

网友:
原来插着电,桔色灯一直亮,偶然的充满电,插上电源,还是依旧桔色,而现在修好后,充满电,绿灯自动亮,开机,也显示正常。有外接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