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子,没搞定

楼主(2014-12-20):
天气转冷电子维修行业的淡季,
有一段时间没修板了,今天早上来了一块搞得我头都大了

是华硕的M5A78L-M-LX,听客户说是开不了机,
上手目测没有明显烧,断线,测量没有短路,
接着上电发现复位灯一直闪烁

不跑码,
按照供电,时钟,复位,测量,
内存供电1.5V

CPU供电1V左右

桥供电1.2左右

总线供电1.2V左右

供电算是正常接下来到时钟了
扩展插槽B16脚1.6V

再到pcie插槽A13脚0.4左右

CPU的也量过了正常的,没拍图片了,
接下来到复位了,
复位针友3.3V左右,

PCI的A15脚一直不停地跳动

现在拍到的是正常的可是他一直0-3.3V之间跳动。
上U要5分钟左右才出现一点点温度,不烫,
刷过BIOS,干过桥还是不行,
求大神帮助,

gm0077321 -2 赞一个!

网友:
复位不正常啊!ATX电源PG及CPU供电GOOD都发到南桥了吗?华硕822排阻。

网友:
干IO 试试看

网友A:
查复位电路啊,这么早就干桥了

网友B:
我在和楼主等答案哦,大神些来救救~~

网友C:
北桥下面的五角芯片第三角飞个3.3怕是断线了

网友D:
找点位图 查复位流程

网友:
复位不正常干IO??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下面的五角芯片第三角飞个3.3怕是断线了

五个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点位图 查复位流程

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和楼主等答案哦,大神些来救救~~

就这样子啊?给点建议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复位电路啊,这么早就干桥了

修复位不懂哦

网友E:
是啊 供电正常没复位就赶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 供电正常没复位就赶干桥

问题是一已经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一般我查了4大供电,换CPU 内存 刷BIOS 加焊不行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希望楼主搞好

网友:
复位电路  有问题      桥的条件    io的条件    都正常  打桥

网友:
修得怎么样了,大家想知结果

网友:
|这板遇见过没有SPD 不走码的   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