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2c进水掉电

楼主(2014-12-20):
接到一客户进水x502,售后不保。拆开看,插入适配器瞬间,待机0.01,有3v、5v,大约2秒后电流变为0.03,待机3v还有,5v变成了1.36v,断开5v电感和pjXX(下班了,不记得具体数字了),电流还是从0.01到0.03,5v还是掉,3v正常。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进水的电脑 多注意看看 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看下5V电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后级有短路引起的保护掉电吧  排除短路先 还有差电压也会引起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