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g-111t无待机,修头痛了,高手门请指教下

楼主(2014-12-20):
  一索尼VPCEG-111T的笔记本接来的时候无待机,拆开测公共点无电压,查图纸由充电芯片BQ725控制,查BQ725工作条件, 20脚供电19V正常 16脚6.2V正常,6脚2.2V正常,芯片的4脚应该输出24V左右的电压,可测4脚电压为0,发了两芯片回来,换一个上去4脚还是0V,于是查4脚的后级电路 怕由于后级拉低的4脚 找到一个6脚双P型管,1脚18.5V  2脚19.2V   3脚9V  4脚19.2V  5脚18.5V  6脚0V, 没有双P型管,就找了两P型管换上去,6脚电压出来了18.5V,可恒流源还是没待机电流,回头测BQ725的4脚还是没输出,发的芯片坏的?还好发了两个回来,又换一个上去,结果还是一样,头大了,条件都满足为什么4脚就是无输出,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到底是哪的问题...

网友:
芯片的5脚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SONY的机器有个保护电路,你自己查查看。

网友:
索尼的感觉都好难修。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看下公共点是否短路。放一下电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公共点是否短路。放一下电试下

公共点短路会无待机电流么?

网友:
我有个宏基蜂鸟S3也是  BQ25保护隔离不过 4脚一直不出电压  头疼

网友:
放下电,打下阻值,后级有短路也不会输出的

网友:
看看二级电路有没有短路,电池供电的上下管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