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0 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4-12-20):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DELL 3420的机器不充电,用电池也不能开机。插上电源充电灯闪开机进系统能抓到电池电量显示100%,但拔掉电源就掉电了,充电芯片是BQ727,电池客户已经更换过了,没找到这个图纸,哪位兄弟有修到过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0930-1-1.html论坛有这个图纸,你看看能不能对上!

网友:
客户换的电池也是OK的吗?

网友:
确定换的电池是好的吧

网友:
你说的这些能说明电池不充电吗  只能说明电池不放电  到底是电路的问题或者还是电池的问题就得你实践了。

网友:
DELL的机器一定要用原装的适配器才会充电,至于你说的电量显示是满的,拔掉适配器就掉电的话,应该是电池放电的问题。你看下那个电池放电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看还是先确定下电池是不是OK的

网友:
是不电池锁死了?

网友:
电池死了吧

网友:
只能说明电池不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