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cer v223h 黑屏但有背光

楼主(2014-12-21):
用通用驱动板点屏,测试屏正常,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发了个驱动板还是黑屏,有时有图像。改了个驱动板,但总是花屏,又时屏幕只显示一半,下半边黑屏。
黑屏

网友:
发个图片看下

网友:
屏线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屏线换过了没

网友:
花 屏 频线也可导致

网友:
用点评器测试看看

网友:
LCD的看灯管高压咯 LED的看升压 灯条 花屏应该是你新买的驱动板不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