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 扬天M3310D MSI A68M主板图纸

楼主(2014-12-21):
求联想 扬天M3310D MSI A68M主板
主板
联想

网友:
V星电路图是以MS-XXXX这样的,你型号不对。

网友:
我知道,MSI给联想代工的主板在键盘后右上角有一行小字是MSI的MS-XXXX的型号描述,但在PCB上也有以芯片组加字母表示的联想的MARK号,因为只有图片不清晰所以不知道MSI的型号,只知道联想的

网友(2018-01-16):
这个型号对应的应该就是MSI的7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