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13年屏幕暗

楼主(2014-12-21):
苹果A1466 13年屏幕暗,有人遇到过没?
苹果

网友:
根据你所问的 我只能告诉你 送修吧 不像搞维修的

网友:
应该是屏的背光问题,换吧。

网友:
呵呵 自己拆拆装装应该就好 应该问题不大 如果不是维修的话就不要拆了

网友:
还是版主说的对 不像搞维修的 。。

网友:
说的太少了

网友:
学习啦楼主你的换了是什么样背光芯片啊 买新的可以吗

网友:
建议你早点送修。

网友:
保险坏了 没有 啊

网友:
查屏接口供电呗.......有屏的话先换屏幕

网友(2015-01-27):
这个应该要先看是主板开机了没有,还屏幕坏了呢,或是背光出来了没有。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我们回答什么都帮不了你,又不是什么通病

网友:
简单,换主板先,不行在换屏。

网友:
这个情况不好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手上有一台同样的机器进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