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惠普G4笔记本不过内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12-21):
有一个惠普笔记本G4,一个内存插槽能用,另一个不能用,但两个插槽的数据线和地址线,还有VDD,VDDSPD,VTT,VREF时钟,复位,全一样,就是插到另一个槽上不开机,求高手指点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不行就北桥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换桥好的

网友:
一个槽正常,另一个槽不正常可能是桥虚焊吗?

网友:
记得以前修过一台是槽坏了 换了桥也没用 。

网友:
不过不是G4的 是华硕的好像 。 里面卡了一颗东西  你仔细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