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N68pv REV:3.0 集显不显示简单维修

楼主(2014-12-21):
昂达 N68pv REV:3.0
集显不显示正常跑马。能开机不报任何错误。
独立显卡也能够显示

故障锁定VGA,最后经过努力测出为74HC08D损坏,直接在我的芯片盒子找到一个新的,装上去,集显成功亮机器。
希望碰到此故障的能够直接判断问题

接入独立和集显都是一样的代码

网友:
这个板子如果换门IC还一样的话, 就直接加焊桥的啊

网友A:
74HC08D这是一个芯片还是VGA口啊 求指教。

网友:
74HC08D这是一个芯片是VGA的接口芯片。是显卡中易损件。

网友:
下次遇到这个毛病可以有参照了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西 能上图看看就好了

网友:
可惜没有图纸,也没有实物照片。

网友:
这个毛病遇到的桥坏的挺多的

网友:
收藏了,以后遇到类似问题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桥有问题会导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4HC08D这是一个芯片还是VGA口啊 求指教。

芯片    一般在VGA头子后面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    一般在VGA头子后面位置

可以问一下这个芯片几脚的吗  或者是干嘛用的 。。  增加点维修经验

网友:
收藏了,以后维修遇到了参考一下

网友:
那是几脚的芯片?

网友:
门电路,也就是数字ic。

网友:
遇到过这  情况,不过我一般测了三基色和场行正常就判断桥了,看来还得往后学学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没有见有什么复杂的

网友:
我有一块是白屏,换了这芯片也不行加焊了桥还是不行。不知道该怎么搞了

网友:
楼主不能上个图吗,直接说芯片型号,我看有很多人会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