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显示器换灯管教程(工厂级)

楼主(2014-12-21):
显示器换灯管教程(工厂级)

LCD PANEL换灯管教程.rar

网友:
工厂及能不能不拆屏换啊 。

网友:
我这面最块的换显示器灯光,只要30分钟

网友:
如果有和要换的一样的就快的多了,记得以前有个小伙,换群康19的屏,有原装灯管号称3分钟换好;换灯管如果要做到完美,从穿减震套,焊点焊的圆滑,无毛刺,穿好热缩套管,灯管线固定好,都做好的话还是很费功夫,厂家也经常减步骤呢

网友:
我这个视频 资料是AOC厂家的,适用于追求标准化和初学者。

网友:
如果可以抽出来换的话就快了

网友:
如果真的3分钟能把灯管换好,那这是神不是人啦。

网友:
应该都是差不多吧

网友:
刚开始学,换灯管要一上午

网友:
嗯嗯,小白可以学习下了……

网友:
三分钟 是换原装的灯管  带支架的那种   拆开直接替换   不过三分也够快的

网友:
三分钟确实够快的

网友:
我都换坏2个屏幕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