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请教安规电容如何测试好坏,谢谢

楼主(2014-12-21):
昨晚在大家指导下,发现有一个液晶电源板上的安规电容烧坏了。
这下,问题来了,安规电容如何测量它的好坏的。
我个人感觉,因为它是没有极性的,连接在二条交流电线路之间,应该二边都是不通的吧,不知道对不对,特向大家请教,谢谢!

网友:
2种判断方法
1:外观,外观明显损坏的
2:万用表测量,两端都不应有阻值

网友:
这个真的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
安规电容还真没注意过 。。

网友:
10k档测量会有轻微的摆动或用电容表测量容量

网友:
我觉得电容当测容量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