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40 A 板号LA-9862P没有集显供电

楼主(2014-12-21):
东芝笔记本I5三代的。  没有摔过,也没有进水

开机后电流来会跳变。 没有集显供电。  CPU核心供电1.12V—0.92V之间来回跳变

不插内存,电流稳定在0.36.  CPU核心供电稳定在1.12V。
   想刷个BIOS,但找遍论坛也没找下一个。
哪位前辈肯奉献一个BIOS

网友:
学习学习 谢谢楼主

我的泪为谁飞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东芝L40 A 板号LA-9862P  BIOS

网友:
身边有没有cpu   替换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芝L40 A 板号LA-9862P  BIOS

板子已经修好了。
CPU是集成在板子上的

网友B:
板子已经修好了。
刷了BIOS就好了。
刷完BIOS后还是没有集显供电。CPU核心供电稳定在0.86V
经过反复的测试发现集显供电在瞬间有0,37v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542-1-1.html
这个是BIOS的下载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芝L40 A 板号LA-9862P  BIOS

楼主很速度,那里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芝L40 A 板号LA-9862P  BIOS

谢谢。
板子已经修好了

网友:
l40的机器我还没见过呢  集显供电是读完内存后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子已经修好了。
刷了BIOS就好了。
刷完BIOS后还是没有集显供电。CPU核心供电稳定在0.86V

楼主你是刷BIOS刷好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是刷BIOS刷好的 ?

对。
刷了BIOS 电压也不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刷了BIOS 电压也不跳了

不亮机是跑到0.5的电流  亮机了能跑到多少   求赐教

网友:
好多电脑是要跑码后才有集显呢

网友:
楼主修好了   应该跟大家分享下哈   这样没动静了 可不好

网友:
应该是自检没过吧

网友:
我详细的说一下把。问题就不说了

   刷完BIOS以后。   电流0.42  0.53。没有跳变。
然后装机试了一下直接正常跳变就点亮了

网友:
刷BIOS刷好的 ?看电流应不过内存啊!

网友:
原来是BIOS引起无集显供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