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500G硬盘全盘感叹号,要恢复数据

楼主(2014-12-21):
客户送修一个ST500G硬盘,用MHDD扫描10%以前是正常的有几个绿色的延时,10%之后就是全盘感叹号了,听说希捷有固件门,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固件门盘,我觉得应该是。对于数据恢复来说我是个菜鸟。硬盘型号是:ST9500325AS  FW固件版本是:0003BSM1,没有PC3000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可以把数据搞出来,求大师 大神 指点一二!

网友A:
用 PC3000 UDMA   ,MRT  ,DFL ,很简单恢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 PC3000 UDMA   ,MRT  ,DFL ,很简单恢复的,

我是刚学数据的,都没得这些软件,你说的这些应该都是要用RMB买的吧

网友C:
拿到专业做数据的地方  让他们帮你恢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到专业做数据的地方  让他们帮你恢复吧

我们这里没得可能要发到外地

网友:
那就有有发到别地方搞了,

网友D:
用PC3000搞, 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PC3000搞, 很简单

这种全盘坏道,用PC3000 希捷指令我都不认识几个,都不知道要怎么搞

网友E:
超级终端也行,得有COME口线就行 固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刚学数据的,都没得这些软件,你说的这些应该都是要用RMB买的吧

是的,他说的都要钱!

网友F:
希捷 固件模块坏   用指令 通病修复一下 试试吧

网友G:
通病问题 DWF,由于G表缺陷导致,这种故障直接做DE比较好,如果用指令来修复,前好后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典型的前好后坏

网友:
i4,1,22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通病问题 DWF,由于G表缺陷导致,这种故障直接做DE比较好,如果用指令来修复,前好后坏的可能性很大。

俊哥请问如果用指令修复,需要怎么做,还有如果修复好了是不是直接可以拷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超级终端也行,得有COME口线就行 固件坏了

没弄过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弄过不知道怎么弄

能详细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希捷 固件模块坏   用指令 通病修复一下 试试吧

兄弟怎么弄,能不能给讲解一下,感谢!

网友:
没工具  放弃 吧

网友:
最好是直接上de  通病估计会搞成前好后坏

网友B:
请问你们用的PC3000正版还是破解版,大概多少钱,我们是小公司,才开始做,那位朋友介绍实惠一点的,能刷刷固件,做做镜像的就行

网友:
已经是前好后坏了 没有工具是搞不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通病问题 DWF,由于G表缺陷导致,这种故障直接做DE比较好,如果用指令来修复,前好后坏的可能性很大。

前好后坏问题 直接找俊哥搞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们用的PC3000正版还是破解版,大概多少钱,我们是小公司,才开始做,那位朋友介绍实惠一点的,能刷 ...

盗版的PC3000   正版的效率源算是最便宜的工具了。

网友H:
看图片,两种可能性都有,第一是前好后坏,需要修复通病处理,需要专业工具。
第二种是严重坏道,需要用DE提取。

网友:
o0飝兲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盗版PC3000吧  要带指令线哦!  最便宜 实惠的了 要不就给别人做    别整的到时候 一分钱都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怎么弄,能不能给讲解一下,感谢!

  有指令线 吗  ?  如果 没有 就找 专业的做吧!

网友:
对,,pc3000没用过

网友:
这种情况在正版上好像很多都能搞定,但是出数据非常慢。

网友:
没有工具不行呀

网友:
这个固件坏了

网友:
MRT 工具  可以搞定  实惠便宜得 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图片,两种可能性都有,第一是前好后坏,需要修复通病处理,需要专业工具。
第二种是严重坏道,需要用DE ...

我用USB-TTL指令线   0,2,3,,,,,22修复后还要做什么   谢谢

网友:
初来乍到~~~~~~~~~~~~~~

网友:
搞定没有      怎么做好的

网友:
这个有工具确实简单  没工具确实做不了  找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盗版的PC3000   正版的效率源算是最便宜的工具了。

罗老师请问盗版PC3000要多少钱,还有效率源多少钱,我打算买一套便宜的,你那里有卖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老师请问盗版PC3000要多少钱,还有效率源多少钱,我打算买一套便宜的,你那里有卖的吗

请加QQ联系吧    496072449

网友:
硬盘写固件怎么写 用编程器吗

网友(2015-01-22):
这个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
这个问题如果楼主即使新手又没有工具,那就不建议自己弄了,还是发给专业恢复数据的公司弄吧,您也可以直接赚个差价,要学数据恢复还真不是一句两句就能教会你的

网友:
如果你真对这方面感兴趣,而且你们那个城市有这个需要的话建议你可以到迅维实地跟罗工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弄不出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