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进来讨论下软关机不能完全关机的问题

楼主(2014-12-21):
最近一段时间碰到了好几个软关机不能完全关机的问题  、pe也不行拆掉硬盘也不行。一报价客户就跑了我这还能用。。。。。。。。。。。。没办法!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进过水、摔过、拍过、等等大家都见过啥样的说说呗

网友A:
ACER 忘记什么型号了  网卡坏造成关不了。

网友:
网络开启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ER 忘记什么型号了  网卡坏造成关不了。

无线的还是有线的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的还是有线的

有线网卡。

网友C:
跟当Logo一样,一般都是声网卡摄像头蓝牙这些引起

网友D:
就是说有电的情况下这个信号有问题就会 自己开机,就会导致关不掉

网友:
修过Y460 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当Logo一样,一般都是声网卡摄像头蓝牙这些引起

具体的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硬盘开机会屏幕关掉但是电流还有0.6-0.7     指示灯只有一个待机的灯在亮其他的全灭。pe那就挡关机的logo了电流也是一样、光板测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机器d壳有腐蚀一报价客户就不干了给我装起来我去。。。拆机我们这不收费的

网友:
哦、、、我没有修过这样的机器一报价客户就跑了尼玛我们也不容易啊、这比不开机的难搞风险还大、真是的爱搞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有电的情况下这个信号有问题就会 自己开机,就会导致关不掉

不会自己开机、一切正常、就是不能完全关机

网友D:
对!就是这个问题  你可以找下这个信号。网卡到IO 的

网友:
WAKE#  网络唤醒信号  如果这个信号有效了  也有可能 关不掉机   另外像这种机子  报价不要怕报高  这种机子本来能亮 万一修不亮了   报的低了 就亏大了

网友:
能亮的机比不亮的机更麻烦!

网友:
你说的软关机不能完全 不是关机自动重启把
修过一些正常坏的 部分是刷BIOS

网友:
今天一个软关机关不了 ,竟然换个硬盘装系统好了!我自己都不太相信!   最后把客户的硬盘测试有坏道

网友:
我 能想到的是 BIOS 其他还真不知道了

网友:
碰到过BIOS和系统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就是这个问题  你可以找下这个信号。网卡到IO 的

ok谢谢、还没修到过、一报价也不高客户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