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掉电

楼主(2014-12-21):
dell 5420二修机,板号是:DAORO8MB6E2 REV:E2 开机0.3掉电,1.5V_SUS电压没有,经查SIO_SLP_S4#和 SIO_SLP_S3# 没有,但取下CPU开机SIO_SLP_S4#和SIO_SLP_S3#  3.3V稳定,因此1.5V_SUS电压也稳定,电流只有0.3,不掉电,测的SIO_SLP_S4#和SIO_SLP_S3# 对地只有20多,是hm77坏了吗?

网友:
DEEL的直接干 桥吧     百分之八十桥坏 。

网友A:
风枪热一下桥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热一下桥看看效果

二修的就没可能是虚焊了 风枪应该没用了

网友:
换了桥也不行

网友:
掉电最让人头痛

网友(2016-07-07):
遇到一样问题的了   楼主解决吗

网友:
我的机子 开机进系统 用一会就黑屏 不显示 开机 掉电 拔掉硬盘 吧掉电 插上去就掉电  冷却一会 插上硬盘 再开机 也可以开机

网友:
你把EC这边翘起来打值就知道了

网友:
桥坏了会引起掉电

网友:
  你线查看还差其他电压吗

网友:
  如果就缺cpu供电的话桥的可能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