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A40D不显示

楼主(2014-12-21):
华硕A40D 板号是K42DE。AMD芯片组。显卡是216-0774007.开机电流有跳变,到1.6左右不动,按下开关键可以关机。以为是显卡问题,买个全新显卡换上故障一样。BIOS也刷了不少,北桥也加焊过。现在不知道 怎么修了,求助!!以前有个在华硕维修点干过的朋友说过,不显示有些通病,有个6脚的管子容易坏,可论坛没看有人提起过。希望有经验的师傅给个提示

网友:
外接试过吗 。。。  大小写有反应吗。。   你应该先测下这个再换显卡   以前我也有一台联想的   搞到最后桥都换了  最后是屏上面屏线松了 。。   血的教训啊。。

网友A:
要是我的话 我先把CPU内存 屏 屏线确定下  然后不行了 在干显卡   话说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判断失误的  又见黄瓜了,,,,黄瓜 看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的话 我先把CPU内存 屏 屏线确定下  然后不行了 在干显卡   话说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判断失误的  又见 ...

CPU 内存 屏线 外接,肯定是试过的,这是不必说的,黄瓜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一楼主是把小问题修成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