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不能关机 PE 也不能关机

楼主(2014-12-21):
    联想B470   版号:LB472 MB  10250-4      i3 2330M  能正常工作,关不了机,PE也关不了  WIN7关机黑屏 但是风扇一直在转,电流 0.6 左右     XP系统  一直显示“正在关机, PE点关机 就死机(屏幕是亮的有鼠标箭头) 拿过来 的时候是CPU坏了,换了一个同样的CPU 就点亮了,(客户说之前在别的地方修过 我发现那个CPU很旧,感觉不是本机的CPU ,还有硬盘也是坏的 也不是本机的硬盘,串号不对) 现在不知道 是不是原本的CPU是不是比这个I3 2330 高, 而换了这个2330  才导致不能关机?  BIos 刷了好几个 都一样   是没找到原厂的BIos? 还是  什么情况??请大家分析一下   对了我也刷了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ine&ordertype=1  的BIOS 也是一样

补充内容 (2014-12-22 16:55):
版号 少了一个  L          版号:LB47L2 MB  10250-4

网友A:
刷BIOS   啊   不行找人改个BIOS

网友:
除了不能关机有没有其他故障啊, 别如网卡不能用之类的。。 我感觉不能只关注CPU

网友:
要我说.你直接把内存条也换了.插条坏的内存.屏也扣掉算了.换张坏屏.然后跟客户说.
靠.东西都被换了啊.CPU坏的硬盘坏的内存坏的主板坏的屏幕坏的.修个叼.你哪里去修过了.东西都被人家换光了
这么多东西都被换成坏的了..你还是买新电脑吧

网友:
个人感觉   刷bios     看南桥所管理的接口之类的  和CPU那一块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不是BIOS问题,就很可能是关机后某个电压还存在所以才关机不断电。可以按照开机顺序反过来查一下电路

网友:
肯定是cpu供电烧坏cup的。通病来的,CPU供电肯定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啊   不行找人改个BIOS

   改BIOS ? 不知道找谁 可以改BIOS?

网友B:
EC这方面有没有考虑

网友C:
楼主说漏了把  应该还不能重启  那样果断把桥换了把

网友:
现在很多板都有双BIOS  看下有没有EC BIOS  刷个试试!

网友:
不能关机   就按开机时序   反推   把该消失的电压或信号  通通打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啊   不行找人改个BIOS

哪里有可以改BIOS的,我也在找可以改BIOS的。。

网友:
裸机试过没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遇到过bios坏的,论坛上好多bios都是骗人的

网友:
东西都换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这方面有没有考虑

  EC 换了,在SONY 料板拆下来的,型号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换上去 各项功能都正常,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1823-1-1.html             换上去还是一样 关机不断电  然道真的是桥了?

网友:
应该不是BIOS问题,,还是查一下开机信号吧

网友D:
南桥BIOS应该可能性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南桥BIOS应该可能性大

这种故障,换个cpu 马上好。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刷BIOS没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故障,换个cpu 马上好。

换 什么的CPU    B830   B940?   刚刚好昨天手里有个 i5  二代的 换上去一个样    没有低一点的CPU

网友:
什么都没插  就连 小电池,开机排线 都没插 也都试过 只插U盘与一个USB鼠标 右边链接主板USB 小板都没插

网友G:
如果是2个bios,把2个同时刷,只刷一个没有用,等于白刷

网友:
    貌似这是通病了吧  直接BIOS

网友:
南桥ACPI管理着各状态的转换 实在没辙就搞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2个bios,把2个同时刷,只刷一个没有用,等于白刷

只有一个BIoS    我怀疑这个板子 是不是 B470 的   好像论坛上很少提到过   LB47L2 MB 10250-4

网友:
  CPU   换成 B820   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 什么的CPU    B830   B940?   刚刚好昨天手里有个 i5  二代的 换上去一个样    没有低一点的CPU

刚刚来 一台 ACER 的机器刚刚好是  B820   CPU   装上去 还是一样  而且刷了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4111&extra=page%3D1%26filter%3Dauthor%26orderby%3Ddateline&ordertype=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漏了把  应该还不能重启  那样果断把桥换了把

  能重启,但是重启延时

网友:
我觉得南桥可能性是不是很大呢  因为南桥业管这一块啊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有木有考虑桥本身不良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换了cpu就可以

网友:
换个EC试看看!

网友:
EC  已经换了,一个样

网友:
楼主还是干桥吧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吧

网友:
本人手中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HP G6 inter独显的,原来是大面积进水,不过不严重,只是主攻电短路,修好后,可以开机,但是偶尔发现关机死机,其他都排除了,确定是主板问题,很费解啊,进PE也是死机,没头绪啊,下了个图纸查这都正常,。。

网友:
bios不是的话就是南桥的机会比较大了

网友:
这个得高手吧,,难,换主板吧

网友:
刚好有一台 不知道能不能啊

网友:
看南桥所管理的接口之类的 和CPU那一块

网友:
一看就是U的问题,换个双核U试试。

网友:
刷BIOS完美解决!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 BIOS 和CPU 的问题

网友:
修过两例都是外设造成的最近一次是SD卡托那部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