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61N主板不显示

楼主(2014-12-21):
一块ONDA H61主板,刚拿来时,可以点亮,但有时会断电,现在是CPU电压都没电了,主控IC是RT8859M,协控IC是BD=EG,测芯片的工作条件VDD,EN,都有电压正常的,换了主控与协控,还是没电压,并且一会儿就掉电了!请各位师兄弟支个招呀?

网友:
呵呵 是不是CPU被你搞坏了。 换个U试试

网友:
电池放下电看看

网友:
CPU是好的,在另一主板上都是亮机的。

网友:
多少NM的CPU 你找个32NM的去看看。

网友:
pg  测试了吗  那个也爱坏

网友:
是G540的CPU,协控驱动IC没有发出驱动信号的,换新的BD=ED,原来的是BD=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