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KX-MB778CN打印不现,有图..

楼主(2014-12-21):
松下KX-MB778CN打印偏谈,右边不现.
请看图..

网友:
看图..最开始打印右边有一指半白色竖线,打印白条 .我处理了显影部分后出现现在这个情况.请大神帮帮..

网友:
开始以为是鼓充电极丝脏了,拆开后,也不脏...电磁棍也正常...这个成像部分比较不好拆..全卡扣设计..拆显影辊也只是一颗镙钉.

网友:
接口应该有松动  接触不良

网友:
嗯..我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卡张纸看一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A:
排除鼓的问题后,看看机器里放硒的位置有块玻璃条,看下是不是有粉漏在上面或者里面了,还有激光器看下是不是也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鼓的问题后,看看机器里放硒的位置有块玻璃条,看下是不是有粉漏在上面或者里面了,还有激光器看下是不 ...

已经清理了..故障依旧..

网友B:
晕了..客户说是因为机器放了二个月后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了..客户说是因为机器放了二个月后出现这个问题的.

放了两个月?会不会是碳粉受潮了?

网友:
激光器或硒鼓必定是

网友:
硒鼓必定是

网友A:
那把粉全倒掉了,把硒鼓清洁一下,再灌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把粉全倒掉了,把硒鼓清洁一下,再灌粉看看

感谢,回去试一下

网友:
换个鼓芯试下

网友:
粉已经换了。。应该是鼓芯的问题。。

网友B:
顶顶更健康。。一会儿换鼓芯。。。结果明天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顶更健康。。一会儿换鼓芯。。。结果明天发上来。。。

楼主,速度啊!24号换了粉,今天27号,还要等会换鼓芯,换好还要明天再发。。。看来楼主比较忙啊
看来楼主没有备用的好的同型号硒鼓

网友:
今天把鼓芯换上了。。结果杯具了。。问题还严重些了。。。。变的更淡了。。打出来的部分更少了。。。只有靠左边的四分之一可以打印出来。。不是鼓芯的问题。。

网友:
硒鼓下面镜子脏了

网友:
见下图。。上面的条 形玻璃我已经做了清洁了。但没解决问题。。。

网友:
解决问题的是我用吹电脑主机的吹风机。。把玻璃拆开后。。吹了一下。。就搞定了。。我不清楚是怎么好的。。知道的请帮忙解释一下。。感谢。。见效果图~!

网友:
过一段要反修地,你换是把激光器的玻璃清一下

网友:
晕了。告诉你了是机器后盖里面的镜子脏了

网友:
感谢心只有佳的解释。。。。。。问题已经解决。。封贴了。。祝大家在新一年快快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