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遇到的什么问题都来说说,长长见识

楼主(2014-12-21):
安装WIN7   64位系统解压驱动的时候弹出:windows 安装程序无法将windows 配置为在此计算机的硬件上运行
重新换了个系统也不行,同样的系统之前装过几台机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郁闷了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大神们也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你是怎么解决的
安装系统不是技术活,但是却是个门面活呀

网友A:
amd的主板多半是桥的问题,cpu坏的问题,还有sata线的问题,还有硬盘的问题,各种问题故障现象时一样的,我手里也有一个跟你一样的,nv单桥am3+的 桥还没做

补充内容 (2014-12-22 10:03):
UEFI转MBR必须从新分区,而且bios的的重新设置,谨慎而行,小心数据

网友:
装系统的故障应该还是好解决的

网友B:
硬件和驱动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md的主板多半是桥的问题,cpu坏的问题,还有sata线的问题,还有硬盘的问题,各种问题故障现象时一样的,我 ...

是AMD的主板,机子是正常的,正常运行的时候突然断电,后来开机就进不了系统提示文件损坏。安装系统时就遇到了上面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件和驱动不兼容的问题

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主板多半是桥的问题,cpu坏的问题,还有sata线的问题,还有硬盘的问题,各种问题故障现象时一样的,我 ...

请问如果是SATA线或硬盘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AMD的主板,机子是正常的,正常运行的时候突然断电,后来开机就进不了系统提示文件损坏。安装系统时就 ...

格式化C盘, 他以前装的什么系统现在就装什么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呢

换个系统,试试 看 得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格式化C盘, 他以前装的什么系统现在就装什么系统

系统已经崩溃了,不知道原来装的是什么系统该怎么办?

网友E:
建议采用纯净安装版的系统!特别是老点的主板对新系统的兼容性差。尽量不GHOST系统。

网友F:
装系统经常遇到Ghost完以后.电脑重启到应该滚动条的地方.然后出了个 j_ 闪啊闪的.我就直接醉了.有时候重建一个引导就好了..有时候干啥都不好..例如现在.重新分区了.DG分区完以后.我的电脑再分区.取消4K对齐.重建引导.清除引导记录.换了若干个版本的GHOST.光盘引导做.PE好几个U盘轮着做..怎么样都是一个 j_默默的嘲笑着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装系统经常遇到Ghost完以后.电脑重启到应该滚动条的地方.然后出了个 j_ 闪啊闪的.我就直接醉了.有时候重建 ...

U盘问题,要把U盘弄成ZIP格式

网友:
硬盘有坏道 ?c盘位置 。  内存也会有导致这种故障   桥虚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主板多半是桥的问题,cpu坏的问题,还有sata线的问题,还有硬盘的问题,各种问题故障现象时一样的,我 ...

这样win7你换个安装版的试试,xp用gost就行,如果还这样你就换个硬盘和线,另外你是什么机器,新的品牌机另说,新的品牌机都是硬的UEFI格式的,都是主分区,平常的gost不能引导,你换成格式的就行

网友:
换硬盘换系统刷bios

网友:
遇到过,不要装GHOST版本的,装个完整版,OK

网友:
装系统,,,除了装不起还有什么问题???装不起系统,,换电源,,换硬盘,,换SATA线,,,最后换CPU,,换板子!!完美解决!!

网友G:
漏了一样,,还有内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U盘问题,要把U盘弄成ZIP格式

两个U盘..一个ZIP.一个HDD..如果出现J_ 换哪个都一样..如果各种方法都不好使.我就只能锲而不舍的一遍一遍做.若干个小时以后..可能就终于搏斗过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个U盘..一个ZIP.一个HDD..如果出现J_ 换哪个都一样..如果各种方法都不好使.我就只能锲而不舍的一遍一遍 ...

对付老机器,就要把U盘改为ZIP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采用纯净安装版的系统!特别是老点的主板对新系统的兼容性差。尽量不GHOST系统。

指点的到位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漏了一样,,还有内存!!

这样排查一遍,所有问题基本可以通杀了

网友:
当时就是没有搞清楚原因,以为是系统文件坏了,重新做了统统盘还是不行走了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