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ELL适配器头,和HP,和IBM的外观的区别。

楼主(2014-12-21):
是不是有个字母I  和J  然后DELL的头有什么?

网友A:
外观看上去一样,没什么区别

网友B:
IBM 是黄的   DEEL跟HP  除了特别机型   其他都能通用的    HP的比如CQ40 用戴尔的就不行  还有CQ42  其他的有的也能用DEEL的电亮    DEEL的用HP头应该全部能用  到现在还没遇到用HP头点不亮的   不过DEEL不用原装适配器不能充电 这点要记住了  下次遇到DEEL不充电记得换原装电源

网友C:
电流有点不一样   头里的针也不一样

网友D:
外观 ,除了ibm是黄色的,其它区别不大 ,上面有字母我也记不住,都是在dell 的头子上用小刀刻上记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IBM 是黄的   DEEL跟HP  除了特别机型   其他都能通用的    HP的比如CQ40 用戴尔的就不行  还有CQ42  其他 ...

谢谢今晚宵夜我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观看上去一样,没什么区别

谢谢今晚宵夜你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观 ,除了ibm是黄色的,其它区别不大 ,上面有字母我也记不住,都是在dell 的头子上用小刀刻上记号

谢谢今晚宵夜我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有点不一样   头里的针也不一样

谢谢今晚宵夜我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今晚宵夜我请,

请我吃夜宵啊

网友:
外观真没有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