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4-12-21):
昨天换了个5S的屏,换完后光线感应不能用了,打电话屏幕不灭,后来发现在拆排线时把感应的那个小模块拆掉了,请问这个要怎么焊回去,排线这么细,有什么办法吗?请高手指点一二,换一个很便宜,但本人就想把它焊上去
苹果

网友:
手机零件太小了 能换就换吧 。。
等下有其他问题了

网友:
这个就要看手工盒眼力了 换个就快了

网友:
能详细地说下方法吗,是用风枪搞吗

网友:
不好焊 再一个就是焊不好先冷却再好 温度不宜过高

网友:
最好是用低温锡,温度把握精确点儿。考验的时候又到了。

网友:
老铁一定要过硬啊,控制温度,小心焊大了,我还是建议换一个

网友:
直接换吧 自己焊太危险

网友:
反正都给别人换了,留下来地只当是练手了

网友:
手机焊讲究眼力

网友:
把焊盘用焊锡拖饱满,清洁干净,把原件用焊锡拖饱满,清洁干净,把那个ic用双面胶贴在,座子上,把那个焊盘面和那个IC焊接面对好,脚位别搞错了,在那个焊盘背面加焊锡,大概10秒搞定,非常完美,就像焊接,iPad MINI那个触摸排线的原理一样。很简单的,注意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
用风枪焊上去的,温度控制在280-320度

网友:
换一个也没多少钱啊

网友:
我上次也掉了,用电烙铁焊的

网友:
太小 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