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泰信852D 温度显示出错误

楼主(2014-12-21):
安泰信852D 温度显示出错误,总是显示666,温度可控正常,有人碰过吗?

网友A:
把数显表两根线断开是不是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数显表两根线断开是不是000?

是的
,是什么坏了?

网友A:
取样电阻阻值变大了或是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样电阻阻值变大了或是开路

在哪个地方?有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