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机器卡LOGO求救。

楼主(2014-12-21):
华硕A42J机器卡LOGO有人遇到过吗 ?  K42JV板子  I5的U  H55的桥 。已经换过内存,CPU, H55也换了 刷过BIOS , 取过 网卡,声卡和读卡器芯片。连显卡都加焊了。USB数据对地阻值正常,供电正常。现在没招了,请大侠们给我个意见。谢谢。

网友A:
不放硬盘也会卡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放硬盘也会卡住吗

人家 桥都换过了  ,还问这种问题

网友B:
遇到一次 ,ec旁边断线的 但没有电路图不知道什么信号,  有修到显卡卡 LOGO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 桥都换过了  ,还问这种问题

万一是上硬盘卡logo呢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一是上硬盘卡logo呢 。

楼主 都说  把 cpu 。内存。 桥跟外设芯片试一遍了 , 这个技术能不知道硬盘会卡 logo 的问题  再说拆机也不会带着硬盘测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 都说  把 cpu 。内存。 桥跟外设芯片试一遍了 , 这个技术能不知道硬盘会卡 logo 的问题  再说拆机 ...

好吧 不跟你纠结这个问题了 楼主都不说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 不跟你纠结这个问题了 楼主都不说话了

不说话是因为你问的太幼稚了。现在说话是因为看着你和别人争,不想对不起007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都说  把 cpu 。内存。 桥跟外设芯片试一遍了 , 这个技术能不知道硬盘会卡 logo 的问题  再说拆机 ...

王帅大神说的准没错

网友:
是不是硬盘 光驱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次 ,ec旁边断线的 但没有电路图不知道什么信号,  有修到显卡卡 LOGO的

哪里断线 有参考吗?

网友:
楼主没有把硬盘下了。

网友:
刷BIOS啊  BIOS坏的多

网友:
问题大概在复位的上电时序  去跑跑复位的上电时序 测测现在是亮了显卡肯定有个信号没发出  虽然时序走玩复位时序有个电压偏低 重点在显卡卡旁边的电容电阻 等等

网友:
把桥边上的电容换换

网友:
修过一台  K42系列的,刷BIOS好的

网友:
最小系统法排除下吧 什么外加设备都拆了 建议换下硬盘试下

网友:
很多机器都是光驱引起在呀LOG

网友:
测量下硬盘接口有一对电容  南桥旁边有一对电容 RX和TX  打下对地阻值  一边是无穷大   一边是400以上

网友:
以前修过卡LOGO的,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