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脑插上5.1音箱不定时自动开机

楼主(2014-12-21):
技嘉的785主板  之前用2.1音箱没有问题   换上5.1音箱后就开始不定时开机  后来换个创新的5.1声卡还是不定时开机   不插音箱就没事   音箱是漫步者的

网友A:
换个别的音响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别的音响    试试

普通的2.1没问题  5.1的就这一个啊

网友:
     不是很兼容呀,不能代替吗

网友:
音箱有影响,见得少

网友:
这种 最好用排除法 感觉应该是音箱的问题

网友:
你那个5.1声道的音响在其他电脑上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会的话,,那就是板子兼容性问题,,没办法修!!

网友:
后来插个单独的创新5.1声卡  几天都没开机  以为好了   偶尔还会自动开机  后来把音箱和电脑的插排分开一直没出问题   当然都是在客户家里客户自己观察的   半个月了  应该是好了~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怪毛病都没找到原因   开音箱键盘就失灵几秒   过会好   还有过开家里的灯  键盘就失灵重插就好的。。  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最后电脑也没坏  直到淘汰~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故障,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