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DI怪事

楼主(2014-12-21):
ASUS X5DI  单电池不触发 插适配器正常 有充电电流 只要触发后拔下适配器也不会掉电 进PE正常 但进系统时会显示电池电量低然后自动休眠

补充内容 (2014-12-22 11:18):
解决了 COMS放下电又好了

网友:
电池换过吗楼主

网友A:
到是没换过 但是充放电都正常  只是不能触发啊 我感觉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是没换过 但是充放电都正常  只是不能触发啊 我感觉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

可以先拆开看看 有没有进水腐蚀什么的 量量不开机的电压   量大的话等下次有这台机器的时候试试电池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呢

网友C:
单电池不触发, 应该还是充电部分问题吧, 虽然有充电电流,但是如果电池没冲进去电,自动休眠很正常

网友D:
BATLOW#  不触发的时候 查下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有效了 也是不能触发的

网友:
查冲放电电路啊

网友:
充  放  电  是2个电路

网友:
充电电路一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拆开看看 有没有进水腐蚀什么的 量量不开机的电压   量大的话等下次有这台机器的时候试试电池 ...

coms放电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电池不触发, 应该还是充电部分问题吧, 虽然有充电电流,但是如果电池没冲进去电,自动休眠很正常

充放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BATLOW#  不触发的时候 查下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有效了 也是不能触发的

coms放下电好了

网友:
看到华硕的头疼,没有图纸很难修啊

网友:
没想到最后COMS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我去   太戏剧性了

网友A:
开始一直以为是充放电电路那一块的问题  最后都要放弃了 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一直以为是充放电电路那一块的问题  最后都要放弃了 没想到。。。。

起伏性不带这么高的   心脏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