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I5G31-L V2.0 专治跑26重启BIOS

楼主(2014-12-21):
这主板开始是跑C3重启,不上内存或 BIOS,复位每隔几秒闪一下,说实话,这板IO很爱坏,几次修过都是IO的问题。
依次换IO,时钟,拆串口,网卡还是一样。
最后刷个BIOS后好了,要是不是梅捷板的板,碰到跑C3重启的,我最先会刷BIOS的。
然后发现重启后跑26,又开始复位闪了。但是这回只要清CMOS就会跑过。实验了一下。
就是按F1加载BIOS后,就会档26重启,每次清CMOS后又可以。
以前修到过V星的,也是类似的,什么每次清CMOS才跑码啊,清CMOS才过内存啊,重启后又要清CMOS。
都是刷最新版BIOS好的。
这里我有一片一样的板,把那个BIOS装上后,不需要清CMOS了,正常了。
但是关不了机,关机复位灯亮,再把原来的IO换上去OK。
再把提取出来的BIOS传上来:

网友:
我怎么碰到的都是换IO拆串口,刷 BIOS都不行,还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麻烦楼主告诉我这块板子的声卡型号,,,急!!!

网友A:
这板子的声卡型号多少?我有块板子少了声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的声卡型号多少?我有块板子少了声卡

这个主板的声卡是ALC66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的声卡是ALC662

谢啦

网友:
也碰到挡26了下来刷一下试试!!

网友:
io什么型号啊

网友(2017-05-29):
四顾Ethan他人舒服点发

网友(2021-02-04):
优秀啊!老铁 我这个板子不跑码,加焊桥好了,第一次正常。关机在开跑26就重启。刷了后ok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