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教液晶主板整流桥的替换原则

楼主(2014-12-21):
请教液晶主板整流桥的替换原则

因为手头没有整流桥,拆了一个坏电源,发现也是坏的。所以想上淘宝买几个整流桥,发现淘宝上的整流桥,型号也比较多的。
所以向大家请教,液晶电源板上的整流桥替换原则是什么呢?

拆下来,坏掉的,上面标的是PEC 704V FL406 ,坏掉的电源上面标的是GBU406  023,请教它们是什么规格的呢?谢谢!

网友:
基本上   电流大于1A  耐压大于600V  即可   一般我选体积小点的   好安装